PCB原理图

楼主(2021-06-30):
altium Designer 做原理图时,原理图画完后进行Compile时,出现了很多错误。都是说没有driver,或者是没有load。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做的原理图引脚有输入输出属性

网友A:
如果是只为画PCB不做仿真,这两个错误是没有关系的,可以忽略;错误的原因是做原理图元件管脚时设置Electrical type项是power,把Electrical type项都改为Passive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只为画PCB不做仿真,这两个错误是没有关系的,可以忽略;错误的原因是做原理图元件管脚时设置Electri ...

    感謝,小弟學習了。

网友:
    警告还是错误。  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