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问题,关于等长以及过孔的

楼主(2021-06-30):
    在用pads做差分等长时,有时候需要多组差分对的等长要求。比如MIPI,对内0.254mm,每对之间设置个2.54mm。在PADS里如何实现?当前我能做每一组组内等长,然后大组间靠人工目测等长;而过孔每次新建工程时,都重新做一遍,略微麻烦,能否保存过孔?本人没有金币挂不了悬赏,不好意思了。

网友A:
    设置规则,AUTO ROUTER   ,优化

网友B:
——没法上图,码一堆字看看能不能看懂吧。
    一般情况为了走蛇形线方便,都去router里走线。所以顺便就在router里边去设置等长规则。
    到router里先点开工具条上的“Project Explorer”和"Spreadsheet"两个窗口。Spreadsheet窗口中打到Net Length Monitor选项卡。
    以net1~4四条线为例,先选中1和2,点出右键菜单设置为差分对“Make Differential Net”,再点出右键菜单设置为匹配长度的网络组“Make Matched Length Net Group”。3和4同样操作。
然后在Project Explorer窗口的Net Objects里就能看到这两个差分对和网络组了。
在Net Objects里,右键点Differential Pairs下边的单个差分对,打开Properties,到里边设置线宽间距。Trace Length不管它,这项到网络组里去设。
    继续在Net Objects里,同时选中Make Matched Length Net Group下边的两个网络组,右键打开Properties,在2 Groups属性窗口中进行设置。Tolerance就是组内长度差;下边的Restrict Length就是组间长度差,最大最小值之间差个2.54mm就行。
    以上设置好就差不多了,不一定是最简单的办法,但基本能实现组内长度和组间长度的控制。拉线的时候在Spreadsheet窗口中Net Length Monitor选项卡里能看到长度监测,绿色就ok。

网友B:
    关于过孔,可以先在layout中设置好过孔,然后点File--->Save as start-up File,把PCB图的设置保存成启动文件。下次开layout点File--->New选择使用保存好的*.stp就行。除了过孔,颜色,格点,规则什么的都可以这样保存使用。

网友C:
    router里面可以做到各种等长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过孔,可以先在layout中设置好过孔,然后点File--->Save as start-up File,把PCB图的设置保存成启动文 ...

这个搞定了,这样用感觉还比较方便,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法上图,码一堆字看看能不能看懂吧。
    一般情况为了走蛇形线方便,都去router里走线。所以顺便就在ro ...

    可能我们理解的意思不一样,像allegro里面,可以在differential pair里设置对内等长,然后在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里设置大组等长,然后走线过程中能这样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规则,AUTO ROUTER   ,优化

我还是习惯边走变调整来着,以至于使用PADS有种比较难受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router里面可以做到各种等长情况的

纵使我同时设置了类等长和网络等长,起效果的是网络等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很棒

    因为不会设置,设置了差分对内等长,然后看每对长度,然后拿最长减最短。

网友B:
    PADS可以这样想,DP组的设置只为了规定组内的线宽和间距。MLN组的设置来约定它们的组间等长和组内等长。可能有点别扭,但能实现长度控制就好。长度提示在Spreadsheet窗口中能看到。pads这方面就算是 能用,算不上 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DS可以这样想,DP组的设置只为了规定组内的线宽和间距。MLN组的设置来约定它们的组间等长和组内等长。可 ...

    意思是能看见长度差,但是具体的调整,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比如设置了对内等长,几对差分对调整完后下面窗口显示绿色了,还需要根据长度调整一下各对之间的等长,纵使已显示绿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