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线圈常见三种失效机理介绍

楼主(2021-06-30):
  电感和变压器类失效机理与故障分析

  此类元件包括电感、变压器、振荡线圈、滤波线圈等。其故障多由于外界原因所引起的,例如,当负载短路时,由于流过线圈的电流超过额定值,变压器温度升高,造成线圈短路、断路或绝缘击穿。当通风不良、温度过高或受潮时,亦会产生漏电或绝缘击穿的现象。

  对于变压器的故障现象及原因,常见的有以下几种:当变压器接通电源后,若铁心发出嗡嗡的响声,则故障原因可能是铁心未夹紧或变压器负载过重;发热高、冒烟、有焦味或保险丝烧断,则可能是线圈短路或负载过重。

  电感和变压器类元件的故障检查一般采用如下方法:

  (1)直流电阻测量法。用万用表的电阻挡测电感类的元件的好坏。测天线线圈、振荡线圈时,量程应置于最小电阻挡(如R×1W挡);测中周及输出输入变压器时,量程应放在低阻挡(R×10W或R×100W挡),测得的阻值与维修资料或日常积累的经验数据相对照,如果很接近则表示被测元件是正常的;如果阻值比经验数据小许多,表明线圈有局部短路;如果表针指示值为零,则说明线圈短路。应该注意的是,振荡线圈、天线线圈及中周的次级电阻很小,只有零点几欧姆,读数时尤其要仔细,不要误判断为短路。用高阻挡(R×10kW)测量初级线圈与次级线圈之间的电阻时,应该是无穷大。如果初级、次级之间有一定的电阻值,则表示初级、次级之间有漏电。

  (2)通电检查法。对电源变压器可以通过通电检查,看次级电压是否下降,如果次级电压则怀疑次级(或初级)有局部短路。当通电后出现变压器迅速发烫或有烧焦味、冒烟等现象,则可判断变压器肯定有局部短路。

  (3)仪器检查法。可以使用高频率Q表来测量电感量及其Q值,也可以用电感短路仪来判断低频率线圈的局部短路现象。用兆欧表则可以测量电源变压器初、次级之间的绝缘电阻。若发现变压器有漏电现象则可能是绝缘不良或受潮所引起的,此时可将变压器拆下来去潮烘干。另外,调压变压器的各种碳刷或铜刷,在维护和所用不当的情况下极容易磨损,其碎片和积炭往往因短路部分的线圈烧毁而烧毁变压器,因此平时要注意维护。

  变压器线圈常见三种失效机理  1、漆包线腐蚀

  变压器内部使用漆包线进行线圈的绕制。绕制过程中可能使漆包线表面漆包膜出现轻微损伤。而变压器制作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类材料均可能含有腐蚀离子污染,如绝缘漆、胶、胶带、骨架、助焊剂等。当变压器在潮湿环境下工作时,腐蚀离子易从漆包膜损伤处开始腐蚀漆包线,最终造成线圈开路,如图2和图3所示。

  此外,在漆包线引出端与引脚焊接处,漆包线的漆包膜也容易因为热或机械原因出现损伤。当变压器工作环境中含有腐蚀性离子时(如盐雾环境),漆包线损伤处同样容易被腐蚀。

  2、绝缘不良

  当漆包线自身存在缺陷(针孔过多),或是线圈在绕制过程中损伤(变压器内的骨架毛刺应该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一般要求毛刺长度不大于1mm,毛刺长度过长易导致漆包线结构破坏,高可靠产品要求更高),即使变压器内外部环境不存在使线圈腐蚀的腐蚀性物质,变压器也容易因为漆包线匝间/层间绝缘不良而烧毁失效。在初级与次级线圈同轴绕制时,如果绝缘胶带包裹不良,也会导致击穿失效。

  骨架毛刺损伤漆包线,最终导致短路烧毁的案例。

  3、过电失效

  由于输入电压过高或变压器磁饱和点设计余量不足易导致变压器磁饱和并最终导致线圈过热烧毁是导致变压器失效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当初级电压过高,导致磁通量密度大于饱和磁感应强度时,就会出现磁饱和。磁饱和后初级电流猛增,产热增加,最终导致线圈烧毁或保险丝熔断。

  含有线圈的各类元件均存在过电失效可能,如电感、继电器等。电感线圈过流烧毁的情况。通过3D X-ray可以清晰地看到内部漆包线存在熔融形貌,引出线也发生熔断。

网友:
    对于变压器的故障现象及原因,常见的有以下几种:当变压器接通电源后,若铁心发出嗡嗡的响声,则故障原因可能是铁心未夹紧或变压器负载过重;发热高、冒烟、有焦味或保险丝烧断,则可能是线圈短路或负载过重。

网友:
    对电源变压器可以通过通电检查,看次级电压是否下降,如果次级电压则怀疑次级(或初级)有局部短路

网友:
    变压器内部使用漆包线进行线圈的绕制

网友:
    在初级与次级线圈同轴绕制时,如果绝缘胶带包裹不良,也会导致击穿失效。

网友:
    当初级电压过高,导致磁通量密度大于饱和磁感应强度时,就会出现磁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