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HFSS仿真2.4G天线与实际差300Mhz

楼主(2021-06-30):
用HFSS和HFSS 3D layout 仿真一个标准的TI 2.4G PIFA 天线,发现仿真的结果是2.85G,而实测是2.5G,请大牛帮忙看看是哪些设置不对,谢谢了

网友:
很正常, HFSS上是理想条件, 实际还有很多变量影响. 因此HFSS上做参考, 最终还要以实测为准.

网友:
把工程文件传出来,找牛人看看

网友A:
把测试电缆与PCB连接部分传个照片上来看看。

网友B:
有频偏是正常的...但是你这个也频偏的太大了...
一般50-200MHZ正常 你可以看看 你的wall设置是不是大于5倍以上间距了,或者激励源设置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测试电缆与PCB连接部分传个照片上来看看。

测试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频偏是正常的...但是你这个也频偏的太大了...
一般50-200MHZ正常 你可以看看 你的wall设置是不是大于5 ...

感谢帮忙,Wall设置你指的是空气盒子的距离嘛,我是大于3倍波长的,5倍以上也试过,端品也是设对的,不知哪里出问题,能把原档给你帮忙看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帮忙,Wall设置你指的是空气盒子的距离嘛,我是大于3倍波长的,5倍以上也试过,端品也是设对的,不知 ...

 可以把文件传上来我瞅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