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M的重复位号检查

楼主(2021-06-30):
各位工程师:
      excel有没有重复位号检查的功能,就像下图这样的,想选出C1是重复的,因为有事设计师为了省事,手工改BOM,这样难免会出错。

楼主:
Designator
C1, C2, C3
C4, C45, C3

网友:
    一般不是都在schematic時就要把重複挑出來了嗎? 除非沒做recheck動作或PCB直接添加(但是一般軟體都會在令一個名稱出來),所以有可能是人為因素居多

网友:
    在画原理图的时候就把一样的器件标出来,导到PCB里面的时候就带上了,出BOM的时候基本不错,好习惯没养成问题就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