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CB 铺铜后,GND网络各焊盘间不能以走线方式连接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07-01):
pads PCB 铺铜后,GND网络各焊盘间不能以走线方式连接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是全铜方式,如需要花孔的连接方式需设置:菜单Tools下点Options,在Thermals栏下设置有孔焊盘和无孔焊盘与覆铜的连接方式,注意焊盘形状不同时要分别设置对应关系(Flood over ---> Diagonal)。

网友:
GND网络铺铜后本身就是连接关系了,干嘛还要走线

网友:
直接就变成了铺铜啊,这有问题吗?GND网络本来就是要变成一片铜啊,不是吗??

网友:
    在ROUTER选项中布线常规交互布那一项里的重新布线时允许回路勾上就可以以走线方式连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