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 的晶闸管在哪个元件库

楼主(2021-07-01):
Pspice 的晶闸管在哪个元件库?

网友:
pspice 的晶闸管在discrete元件库。

  PSPICE软件具有强大的电路图绘制功能、电路模拟仿真功能、图形后处理功能和元器件符号制作功能,以图形方式输入,自动进行电路检查,生成图表,模拟和计算电路。

网友:
如图所示,选中所有的库之后,输入你想要的晶闸管型号就行。

网友:
有图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