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保养怎么做 无人机电池保养注意事项

楼主(2021-07-01):
保养怎么做 无人机电池保养注意事项

网友:
1.设备不使用时,应将电池取出,并且单独存放。

2.不可将电池放置于靠近热源、易燃易爆品的区域。

3.避免电池长期放置在低温的室外,否则电池活性将大大降低,甚至造成锂电池性能不可逆的下降。

4.保持存放环境干燥,勿将电池放置于可能漏水和潮湿的位置。
5.如果您超过10天不使用电池,将电池放电至40%至65%的最佳存放电量进行存放,切勿在完全放电状态下长期放置,以免电池进入过放状态造成电芯损害,否则将无法恢复使用。建议2-3个月重新充放电一次,以保证电池活性。且在长期存储时,务必在-10°C~45°C范围内的环境中存放。

网友:
使用标配充电器,每次只给一种设备充电。

在将电池安装或拔出飞行器之前,请保持电池电源处于关闭状态。请勿在电池电源打开状态下插拔电池。

网友:
无人机电池的维护保养,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一、电池不过放
电池电压下降过快,控制不好就导致过放,轻则损伤电池,重则电压太低造成炸机。有些飞手因为电池较少,所以每次飞都会过放,这样的电池很短命。

策略是,尽量少飞一分钟,寿命就多飞一个循环。宁可电池多买两块,也不要每次把电池飞到超过容量极限。所以各位飞手要严格按照飞行要求使用电池,当飞行器低电量报警时,就应尽快降落。

二、电池不过充
有些充电器在充满以后的断电功能不完善,导致单片电池充满到4.2V还没有停止充电,另外,有些充电器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因为元器件老化,也容易出现充满不停止的问题,而如果锂电池过充的话,轻则影响电池寿命,重则直接出现爆炸起火。所以防止锂电池过充,应注意以下几点:

1、使用专用的充电器。这个充电器可以是锂离子或锂聚合专用充电器,两者非常接近。部分移动电话的充电器可以用来充锂聚合物电池,这不会损坏电池。
3、第一次充一个新的锂电池组,检查电池组每个电池单体的电压,以后每10次充放电也应做同样的工作。这样做是绝对的必要,一个电压不平衡的电池组当电池个数选择正确充电时仍会爆裂。假如电池组内电池单体电压相差超过0.1伏,就应当分别把每个电池的电压充到4.2伏使之相等。假如每次放电后电池单体的电压差均超过0.1伏,则表示电池已经出现故障,应当及时更换。

2、准确设置电池组的电池单体个数。充电的头几分钟你必须仔细观察充电器的显示屏,在上面会显示电池组的电池个数。如果你不清楚,就不应当充电或使用你熟悉的充电器。
4、无人照看不要充电,充电时一定要按照电池规定的充电C数或更低的C数进行充电,不可超过规定充电电流。需将充电的电池和充电器放置在安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