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封装”一文打尽

楼主(2021-07-01):
    一项技术能从相对狭窄的专业领域变得广为人知,有历史的原因,也离不开著名公司的推波助澜,把SiP带给大众的是苹果(Apple),而先进封装能引起公众广泛关注则是因为台积电(TSMC)。
    苹果说,我的i Watch采用了SiP技术,SiP从此广为人知;台积电说,除了先进工艺,我还要搞先进封装,先进封装因此被业界提到了和先进工艺同等重要的地位。

    近些年,先进封装技术不断涌现,新名词也层出不穷,让人有些眼花缭乱,目前可以列出的先进封装相关的名称至少有几十种。
    例如:WLP(Wafer Level Package), FIWLP(Fan-in Wafer Level Package), FOWLP(Fan-Out Wafer Level Package), eWLB(embedded Wafer Level BallGrid Array), CSP(Chip Scale Package), WLCSP(Wafer Level Chip Scale Package), CoW(Chip on Wafer), WoW(Wafer on Wafer), FOPLP(Fan-Out Panel Level Package), InFO(Integrated Fan-Out), CoWoS(Chip-on-Wafer-on-Substrate), HBM(High-Bandwidth Memory), HMC(Hybrid MemoryCube), Wide-IO(Wide Input Output), EMIB(Embedded Multi-Die Interconect Bridge), Foveros, Co-EMIB, ODI(Omni-Directional Interconnect), 3D IC, SoIC, X-Cube…等等…这些都属于先进封装技术。
如何区分并理解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先进封装技术呢?这就是本文要告诉读者的。
    首先,为了便于区分,我们将先进封装分为两大类:① 基于XY平面延伸的先进封装技术,主要通过RDL进行信号的延伸和互连;② 基于Z轴延伸的先进封装技术,主要是通过TSV进行信号延伸和互连。

    基于XY平面延伸的  先进封装技术
    这里的XY平面指的是Wafer或者芯片的XY平面,这类封装的鲜明特点就是没有TSV硅通孔,其信号延伸的手段或技术主要通过RDL层来实现,通常没有基板,其RDL布线时是依附在芯片的硅体上,或者在附加的Molding上。因为最终的封装产品没有基板,所以此类封装都比较薄,目前在智能手机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1.FOWLP

FOWLP (Fan-out Wafer Level Package)是WLP(Wafer Level Package)的一种,因此我们需要先了解WLP晶圆级封装。
在WLP技术出现之前,传统封装工艺步骤主要在裸片切割分片后进行,先对晶圆(Wafer)进行切割分片(Dicing),然后再封装(Packaging)成各种形式。

WLP于2000年左右问世,有两种类型:Fan-in(扇入式)和Fan-Out(扇出式)WLP晶圆级封装和传统封装不同,在封装过程中大部分工艺过程都是对晶圆进行操作,即在晶圆上进行整体封装(Packaging),封装完成后再进行切割分片。
因为封装完成后再进行切割分片,因此,封装后的芯片尺寸和裸芯片几乎一致,因此也被称为CSP(Chip Scale Package)或者WLCSP(Wafer Level Chip Scale Packaging),此类封装符合消费类电子产品轻、小、短、薄化的市场趋势,寄生电容、电感都比较小,并具有低成本、散热佳等优点。
开始WLP多采用Fan-in型态,可称之为Fan-in WLP 或者FIWLP,主要应用于面积较小、引脚数量少的芯片。

随着IC工艺的提升,芯片面积缩小,芯片面积内无法容纳足够的引脚数量,因此衍生出Fan-Out WLP 封装形态,也称为FOWLP,实现在芯片面积范围外充分利用RDL做连接,以获取更多的引脚数。

    FOWLP,由于要将RDL和Bump引出到裸芯片的外围,因此需要先进行裸芯片晶圆的划片分割,然后将独立的裸芯片重新配置到晶圆工艺中,并以此为基础,通过批量处理、金属化布线互连,形成最终封装。FOWLP封装流程如下图所示。

    FOWLP受到很多公司的支持,不同的公司也有不同的命名方法,下图所示为各大公司的提供的FOWLP。

    无论是采用Fan-in还是Fan-out,WLP晶圆级封装和PCB的连接都是采用倒装芯片形式,芯片有源面朝下对着印刷电路板,可以实现最短的电路径,这也保证了更高的速度和更少的寄生效应。另一方面,由于采用批量封装,整个晶圆能够实现一次全部封装,成本的降低也是晶圆级封装的另一个推动力量。
    2.INFO
InFO(Integrated Fan-out)是台积电(TSMC)于2017年开发出来的FOWLP先进封装技术,是在FOWLP工艺上的集成,可以理解为多个芯片Fan-Out工艺的集成,而FOWLP则偏重于Fan-Out封装工艺本身。
InFO给予了多个芯片集成的空间,可应用于射频和无线芯片的封装,处理器和基带芯片封装,图形处理器和网络芯片的封装。下图为FIWLP,FOWLP和InFO对比示意图。

    苹果iPhone处理器早年一直是三星来生产,但台积电却从苹果A11 开始,接连独拿两代iPhone处理器订单,关键之一,就在于台积电全新封装技术InFO,能让芯片与芯片之间直接互连,减少厚度,腾出宝贵的空间给电池或其他零件使用。

    苹果从 iPhone 7 就开始InFO封装,后续继续在用,iPhone 8、iPhone X,包括以后其他品牌的手机也会开始普遍使用这个技术。苹果和台积电的加入改变了FOWLP技术的应用状况,将使市场开始逐渐接受并普遍应用FOWLP(InFO)封装技术。
    3.FOPLP
FOPLP(Fan-out Panel Level Package)面板级封装,借鉴了FOWLP的思路和技术,但采用了更大的面板,因此可以量产出数倍于 300 毫米硅晶圆芯片的封装产品。
FOPLP技术是FOWLP 技术的延伸,在更大面积的方形载板上进行Fan-Out制程,因此被称为 FOPLP 封装技术,其Panel载板可以采用PCB载板,或者液晶面板用的玻璃载板。
    目前而言,FOPLP采用了如 24×18英寸(610×457mm)的PCB载板,其面积大约是 300 mm硅晶圆的4 倍,因而可以简单的视为在一次的制程下,就可以量产出 4 倍于300 mm硅晶圆的先进封装产品。
    和FOWLP工艺相同,FOPLP 技术可以将封装前后段制程整合进行,可以将其视为一次的封装制程,因此可大幅降低生产与材料等各项成本。下图为FOWLP和FOPLP比较。

FOPLP采用了PCB上的生产技术进行RDL的生产,其线宽、线间距目前均大于10um,采用SMT设备进行芯片和无源器件的贴装,由于其面板面积远大于晶圆面积,因而可以一次封装更多的产品。相对FOWLP,FOPLP具有更大的成本优势。目前,全球各大封装业者包括三星电子、日月光均积极投入到FOPLP 制程技术中。
    4.EMIB
EMIB(Embedded Multi-Die Interconnect Bridge)嵌入式多芯片互连桥先进封装技术是由英特尔提出并积极应用的,和前面描述的3种先进封装不同,EMIB是属于有基板类封装,因为EMIB也没有TSV,因此也被划分到基于XY平面延伸的先进封装技术。
EMIB理念跟基于硅中介层的2.5D封装类似,是通过硅片进行局部高密度互连。与传统2.5封装的相比,因为没有TSV,因此EMIB技术具有正常的封装良率、无需额外工艺和设计简单等优点。
    传统的SoC芯片,CPU、GPU、内存控制器及IO控制器都只能使用一种工艺制造。采用EMIB技术,CPU、GPU对工艺要求高,可以使用10nm工艺, IO单元、通讯单元可以使用14nm工艺,内存部分则可以使用22nm工艺,采用EMIB先进封装技术可以把三种不同工艺整合到一起成为一个处理器。下图是EMIB示意图。

和硅中介层(interposer)相比,EMIB硅片面积更微小、更灵活、更经济。EMIB封装技术可以根据需要将CPU、IO、GPU甚至FPGA、AI等芯片封装到一起,能够把10nm、14nm、22nm等多种不同工艺的芯片封装在一起做成单一芯片,适应灵活的业务的需求。

通过EMIB方式,KBL-G平台将英特尔酷睿处理器与AMD Radeon RX Vega M GPU整合在一起,同时具备了英特尔处理器强大的计算能力与AMD GPU出色的图形能力,并且还有着极佳的散热体验。这颗芯片创造了历史,也让产品体验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基于Z轴延伸的  先进封装技术
    基于Z轴延伸的先进封装技术主要是通过TSV进行信号延伸和互连,TSV可分为2.5D TSV和3D TSV,通过TSV技术,可以将多个芯片进行垂直堆叠并互连。

    在3D TSV技术中,芯片相互靠得很近,所以延迟会更少,此外互连长度的缩短,能减少相关寄生效应,使器件以更高的频率运行,从而转化为性能改进,并更大程度的降低成本。
TSV技术是三维封装的关键技术,包括半导体集成制造商、集成电路制造代工厂、封装代工厂、新兴技术开发商、大学与研究所以及技术联盟等研究机构都对 TSV 的工艺进行了多方面的研发。
    此外,需要读者注意,虽然基于Z轴延伸的先进封装技术主要是通过TSV进行信号延伸和互连,但RDL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例如,如果上下层芯片的TSV无法对齐时,就需要通过RDL进行局部互连。
    5.CoWoS
    CoWoS(Chip-on-Wafer-on-Substrate)是台积电推出的 2.5D封装技术,CoWoS是把芯片封装到硅转接板(中介层)上,并使用硅转接板上的高密度布线进行互连,然后再安装在封装基板上,如下图所示。

    CoWoS和前面讲到的InFO都来自台积电,CoWoS有硅转接板Silicon Interposer,InFO则没有。CoWoS针对高端市场,连线数量和封装尺寸都比较大。InFO针对性价比市场,封装尺寸较小,连线数量也比较少。
台积电2012年就开始量产CoWoS,通过该技术把多颗芯片封装到一起,通过Silicon Interposer高密度互连,达到了封装体积小,性能高、功耗低,引脚少的效果。

    CoWoS技术应用很广泛,英伟达的GP100、战胜柯洁的AlphaGo背后的Google芯片TPU2.0都是采用CoWoS技术,人工智能AI的背后也是有CoWoS的贡献。目前,CoWoS已经获得NVIDIA、AMD、Google、XilinX、华为海思等高端芯片厂商的支持。

    6.HBM
HBM(High-Bandwidth Memory )高带宽内存,主要针对高端显卡市场。HBM使用了3D TSV和2.5D TSV技术,通过3D TSV把多块内存芯片堆叠在一起,并使用2.5D TSV技术把堆叠内存芯片和GPU在载板上实现互连。下图所示为HBM技术示意图。

HBM目前有三个版本,分别是HBM、HBM2和HBM2E,其带宽分别为128 GBps/Stack、256 GBps/Stack和307 GBps/Stack,最新的HBM3还在研发中。
AMD、NVIDIA和海力士主推的HBM标准,AMD首先在其旗舰显卡首先使用HBM标准,显存带宽可达512 GBps,NVIDIA也紧追其后,使用HBM标准实现1TBps的显存带宽。和DDR5相比,HBM性能提升超过了3倍,但功耗却降低了50%。
7.HMC
    HMC(Hybrid Memory Cube)混合存储立方体,其标准由美光主推,目标市场是高端服务器市场,尤其是针对多处理器架构。HMC使用堆叠的DRAM芯片实现更大的内存带宽。另外HMC通过3D TSV集成技术把内存控制器(Memory Controller)集成到DRAM堆叠封装里。下图所示为HMC技术示意图。

对比HBM和HMC可以看出,两者很相似,都是将DRAM芯片堆叠并通过3D TSV互连,并且其下方都有逻辑控制芯片,两者的不同在于:HBM通过Interposer和GPU互连,而HMC则是直接安装在Substrate上,中间缺少了Interposer和2.5D TSV。
在HMC堆叠中,3D TSV的直径约为5~6um,数量超过了2000+,DRAM芯片通常减薄到50um,之间通过20um的MicroBump将芯片相连。
    以往内存控制器都做在处理器里,所以在高端服务器里,当需要使用大量内存模块时,内存控制器的设计非常复杂。现在把内存控制器集成到内存模块内,则内存控制器的设计就大大地简化了。此外,HMC使用高速串行接口(SerDes)来实现高速接口,适合处理器和内存距离较远的情况。
8.Wide-IO
Wide-IO(Wide Input Output)宽带输入输出技术由三星主推,目前已经到了第二代,可以实现最多512bit的内存接口位宽,内存接口操作频率最高可达1GHz,总的内存带宽可达68GBps,是DDR4接口带宽(34GBps)的两倍。
    Wide-IO通过将Memory芯片堆叠在Logic芯片上来实现,Memory芯片通过3D TSV和Logic芯片及基板相连接,如下图所示。

    Wide-IO具备TSV架构的垂直堆叠封装优势,有助打造兼具速度、容量与功率特性的移动存储器,满足智慧型手机、平板电脑、掌上型游戏机等行动装置的需求,其主要目标市场是要求低功耗的移动设备。
    9.Foveros
除了前面介绍过的EMIB先进封装之外,Intel还推出了Foveros有源板载技术。在Intel的技术介绍中,Foveros被称作3D Face to Face Chip Stack for heterogeneous integration,三维面对面异构集成芯片堆叠。
EMIB与Foveros的区别在于前者是2D封装技术,而后者则是3D堆叠封装技术,与2D的EMIB封装方式相比,Foveros更适用于小尺寸产品或对内存带宽要求更高的产品。其实EMIB和Foveros在芯片性能、功能方面的差异不大,都是将不同规格、不同功能的芯片集成在一起来发挥不同的作用。不过在体积、功耗等方面,Foveros 3D堆叠的优势就显现了出来。Foveros每比特传输的数据的功率非常低,Foveros技术要处理的是Bump间距减小、密度增大以及芯片堆叠技术。

    首款Foveros 3D堆叠设计的主板芯片LakeField,它集成了10nm Ice Lake处理器以及22nm核心,具备完整的PC功能,但体积只有几枚美分硬币大小。
    虽说Foveros是更为先进的3D封装技术,但它与EMIB之间并非取代关系,英特尔在后续的制造中会将二者结合起来使用。
10.Co-EMIB(Foveros + EMIB)
    Co-EMIB是EMIB和Foveros的综合体,EMIB主要是负责横向的连结,让不同内核的芯片像拼图一样拼接起来,而Foveros则是纵向堆栈,就好像盖高楼一样,每层楼都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设计,比如说一层为健身房,二层当写字楼,三层作公寓。
    将EMIB和Foveros合并起来的封装技术被称作Co-EMIB,是可以具有弹性更高的芯片制造方法,可以让芯片在堆叠的同时继续横向拼接。因此,该技术可以将多个3D Foveros芯片通过EMIB拼接在一起,以制造更大的芯片系统。下图是Co-EMIB技术示意图。

    Co-EMIB封装技术能提供堪比单片的性能,达成这个技术的关键,就是ODI(Omni-Directional Interconnect)全向互连技术。ODI具有两种不同型态,除了打通不同层的电梯型态连接外,也有连通不同立体结构的天桥,以及层之间的夹层,让不同的芯片组合可以有极高的弹性。ODI封装技术可以让芯片既实现水平互连,又可以实现垂直互连。

    Co-EMIB通过全新的3D + 2D封装方式,将芯片设计思维也从过去的平面拼图,变成堆积木。因此,除了量子计算等革命性的全新计算架构外,CO-EMIB可以说是在维持并延续现有计算架构与生态的最佳作法。
11.SoIC
    SoIC也称为TSMC-SoIC,是台积电提出的一项新技术——集成片上系统(System-on-Integrated-Chips),预计在2021年,台积电的SoIC技术就将进行量产。
究竟什么是SoIC?所谓SoIC是一种创新的多芯片堆栈技术,能对10纳米以下的制程进行晶圆级的集成。该技术最鲜明的特点是没有凸点(no-Bump)的键合结构,因此具有有更高的集成密度和更佳的运行性能。
    SoIC包含CoW(Chip-on-wafer)和WoW(Wafer-on-wafer)两种技术形态,从TSMC的描述来看,SoIC就一种WoW晶圆对晶圆或CoW芯片对晶圆的直接键合(Bonding)技术,属于Front-End 3D技术(FE 3D),而前面提到的InFO和CoWoS则属于Back-End 3D技术(BE 3D)。TSMC和Siemens EDA(mentor)就SoIC技术进行合作,推出了相关的设计与验证工具。

    具体的说,SoIC和3D IC的制程有些类似,SoIC的关键就在于实现没有凸点的接合结构,并且其TSV的密度也比传统的3D IC密度更高,直接通过极微小的TSV来实现多层芯片之间的互联。如上图所示是3D IC和SoIC两者中TSV密度和Bump尺寸的比较。可以看出,SoIC的TSV密度要远远高于3D IC,同时其芯片间的互联也采用no-Bump的直接键合技术,芯片间距更小,集成密度更高,因而其产品也比传统的3D IC有更高的功能密度。
    12.X-Cube
    X-Cube(eXtended-Cube)是三星宣布推出的一项3D集成技术,可以在较小的空间中容纳更多的内存,并缩短单元之间的信号距离。
    X-Cube用于需要高性能和带宽的工艺,例如5G,人工智能以及可穿戴或移动设备以及需要高计算能力的应用中。X-Cube利用TSV技术将SRAM堆叠在逻辑单元顶部,可以在更小的空间中容纳更多的存储器。
    从X-Cube技术展示图可以看到,不同于以往多个芯片2D平行封装,X-Cube 3D封装允许多枚芯片堆叠封装,使得成品芯片结构更加紧凑。芯片之间采用了TSV技术连接,降低功耗的同时提高了传输的速率。该技术将会应用于最前沿的5G、AI、AR、HPC、移动芯片以及VR等领域。

X-Cube技术大幅缩短了芯片间的信号传输距离,提高数据传输速度,降低功耗,并且还可以按客户需求定制内存带宽及密度。目前X-Cube技术已经可以支持7nm及5nm工艺,三星将继续与全球半导体公司合作,将该技术部署在新一代高性能芯片中。

 总结  先进封装技术
    本文中,我们讲述了12种当今最主流的先进封装技术。下表是对这些主流先进封装技术横向比较。

    从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先进封装的出现和快速发展主要是在近10年间,其集成技术主要包括2D、2.5D、3D、3D+2D、3D+2.5D几种类型,功能密度也有低、中、高、极高几种,应用领域包括了5G,AI,可穿戴设备,移动设备、高性能服务器、高性能计算、高性能显卡等领域,主要应用厂商包括TSMC、Intel、SAMSUNG等著名芯片厂商,这也反映出先进封装和芯片制造融合的趋势。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先进封装的目的就是:

    提升功能密度,缩短互连长度,提升系统性能,降低整体功耗。

    先进封装对EDA工具也提出了新的要求,EDA工具需要既能支持FIWLP、FOWLP、2.5D TSV和3D TSV设计,也需要能支持多基板设计,因为一款产品中硅中介层(inteposer)和封装基板(Substrate)经常集成在一起,各大EDA公司纷纷推出了新的工具来支持先进封装的设计和验证,包括Synopsys, cadence, Siemens EDA(Mentor)都积极参与其中。

    下图所示为Siemens EDA XPD工具先进封装设计截图,该设计包含了3D TSV和2.5D TSV设计,Interposer,Substrate,FlipChip,Microbump,BGA等元素,在EDA工具中得到了详尽和精准的体现。关于先进封装的详细设计方法可参考近期即将出版的新书《基于SiP技术的微系统》。

网友:
    FOWLP (Fan-out Wafer Level Package)是WLP(Wafer Level Package)的一种,因此我们需要先了解WLP晶圆级封装。 在WLP技术出现之前,传统封装工艺步骤主要在裸片切割分片后进行,先对晶圆(Wafer)进行切割分片(Dicing),然后再封装(Packaging)成各种形式。

网友:
    随着IC工艺的提升,芯片面积缩小,芯片面积内无法容纳足够的引脚数量,因此衍生出Fan-Out WLP 封装形态,也称为FOWLP,实现在芯片面积范围外充分利用RDL做连接,以获取更多的引脚数。

网友:
    无论是采用Fan-in还是Fan-out,WLP晶圆级封装和PCB的连接都是采用倒装芯片形式,芯片有源面朝下对着印刷电路板,可以实现最短的电路径,这也保证了更高的速度和更少的寄生效应。另一方面,由于采用批量封装,整个晶圆能够实现一次全部封装,成本的降低也是晶圆级封装的另一个推动力量。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