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FPC激光切割机???

楼主(2021-07-01):
什么是FPC激光切割机???

网友:
FPC激光切割机?听着都很厉害呢

网友:
FPC激光切割机是专门加工切割FPC线路板的设备

网友:
激光加工属于“冷加工”,这种“冷”光刻蚀出来的部件热影响区小,具有光滑的边缘和最低限度的碳化,能大程度的保护FPC在切割环境中不受到损伤,能保证加工出来的FPC产品质量最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