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的负载调整率、线性调整率、压差三个问题

楼主(2021-07-01):
LDO的负载调整率、线性调整率、压差三个问题

1.LDO的负载调整率和线性调整率计算是否和开关电源的计算一样?线性调试率就是输入电压调整率?

2.LDO有压差,小容量50mAh锂电池用升降压芯片(buck-boost)更好还是用纯降压(LDO)的方式更好?从使用时间角度来说的话

网友A:
LDO的负载调整率和线性调整率计算和开关电源的计算是不太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的负载调整率和线性调整率计算和开关电源的计算是不太一样的。

那如何计算 你会不

楼主:
怎么没人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