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提取S参数时simulation>option

楼主(2021-07-01):
    勾选use ports are selected for simulation选项时会报错:NO port detected,只能选第二个选项吗

网友:
    是的,我记得好像就是只能选第二个选项。其他不行,不清楚其他人用的是什么样的。

网友:
    use ports are selected for simulation这个是你在界面左边的net列表里选的网络,问你是不是除了自己设的ports之外,连你选的网络一起仿了。报错是因为你选的那几个网络没建port

网友:
    很棒棒,加油哦

网友:
    很棒棒,加油哦很棒棒,加油哦很棒棒,加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