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固态继电器控制电磁泵,当固态继电器导通时,电磁泵不工作。不知道和原因?

楼主(2021-07-01):
电磁泵53W,可持续工作,AC220V
固态继电器:10A,直流控交流。最大电压480V。

现在我用固态继电器控制电磁泵,当固态继电器导通时,电磁泵不工作。不知道和原因。

直接给电磁泵加AC220V电压,工作正常。

网友:
改成普通继电器试一试

网友:
电流没给够,固态继电器有多种电压的,注意核对。

网友:
泵上并联一个灯泡试试

网友:
你先确定继电器是否导通~

网友:
固态继电器的规格型号,看看承认书是否满足开启条件

网友:
固态继电器输出端是分正负极的,你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