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择合适的射频模块

楼主(2021-07-01):
为了选择合适的射频模块,有必要了解无线设备通信距离,其使用的功率,如何扩展通信距离,天线的选择,应使用哪种模块等。

1、无线设备的通信距离

我们常说的无线设备的通信距离在什么范围才是合理的呢。举例来说,我们经常使用430Mhz频段。这一频段也称为视距频段。世界上许多无线电发烧友还可以使用430M频段进行月球反射通信,覆盖地球的一半。

很多人好奇,1毫瓦功率的通信距离到底有多远呢?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实验。

将天线连接到无线信号源以发送频率偏移为75khz和5khz的FM信号,这些信号分别被优秀的工业无线对讲机在宽带和窄带模式下广泛接收。据悉,不足100米的宽带是不够的,窄带是很多倍。由于能量密度不集中,因此带宽决定了距离。

再次尝试20mw,发现当天线良好且宽带非常接近时,窄带fm通信更容易通过20km。这可以理解为什么广播电视台具有如此高的功率发射塔。因此,当需要通信距离时,应首先选择适当的常规模式。

2、功率多大才合适呢?

频谱分析仪连接天线。在距本机5米的地方找到另一个对讲机,然后按启动按钮查看发射光谱。如果您用手在较大范围内摇晃对讲机,频谱会发生很大变化,变化甚至超过10db,如果在移动的情况下使用,至少需要10倍左右的功率余量。

3、如何延长通讯距离

延长通信距离最好的办法就是组网,因为这种方法无论是区域网络还是复杂的社区网络,都可以大大提高电信的可靠性。

假设选择了使用ism频段的无线通信IC(例如nRF905)。这是应用范围已经受到了限制,并且范围很小。即使采取增加传输功率的措施,传输距离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因为这类设备中的芯片决定了它不适合远距离传输。

4、天线的使用问题

对于nrf905之类的IC,更换通信天线也可以大大改善通信距离,最糟糕的是找到最小的天线并将其直接连接至模块。此外,假定以1W的发射功率反射的射频信号可能会损坏主机设备。

5、模块的选择问题

要想远就要使用现成的网络,比如GPRS。人家可是花了巨资建设的网络会很好用的。如果想远就必须使用专用的窄带设备。由于在我国不允许一般单位组无线网,组网的事就不说了。要是选择了比如nrf905之类的芯片,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距离,但即便是这样通过一些手段完全可以把通信距离提高很多。

通过适当地增加发送功率,可以提高通信的可靠性。努力在接收端向前端引入良好的滤波和可控制的LNA,通常已经出现了进行无线通信的工作。只要模块知道接收不会增加发射功率,它就可以知道校正器的电平。

另外,提高天线增益并选择电抗小的馈电系统,尽可能屏蔽机器。其中屏蔽分为磁屏蔽和场屏蔽。即使在有恶劣环境的工业场所中有必要添加磁屏蔽,也要使用场屏蔽。

尽量不要在系统上使用开关电源。它主要在测试过程中不使用,并且必须消除沟通不畅的原因。寻找可以测试所购买模块有多少功率的机器。测试时,模块首先使用电池电源。对于一些带有少量电源的廉价模块,如果添加了非电池,则电源性能将大大降低。

网友:
将天线连接到无线信号源以发送频率偏移为75khz和5khz的FM信号,这些信号分别被优秀的工业无线对讲机在宽带和窄带模式下广泛接收

网友:
延长通信距离最好的办法就是组网

网友:
要是选择了比如nrf905之类的芯片,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距离,但即便是这样通过一些手段完全可以把通信距离提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