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大功率射频功放模块的导热硅胶片需满足哪些条件呢?

楼主(2021-07-01):
射频功放是雷达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件,为尽可能减少功放对别的部件影响,射频功放都会设计成模块,然后通过安装的整机中。射频功放的特点是功率高、发热量大,将模块安装到整机中,对散热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将射频功放模块安装到整机盒体上,整机盒体相当于散热器,功放模块将热量传导到整机盒体上。

射频功放模块和散热器之间存在细微的凹凸不平的空隙,如果将他们直接安装在一起,它们间的实际接触面积只有散热器底座面积的约百分之十,其余均为空气间隙。因为空气热导率只有0.024W/mK,是热的不好导体,将导致电子元件与散热器间的接触热阻非常大,严重阻碍了热量的传导。热量在功放模块上堆积,导致功放模块温度急剧升高,影响射频功放模块的正常工作。

用于大功率射频功放模块安装的导热硅胶片需满足的条件如下:

1、高导热系数,同样厚度与散热面积条件下,导热系数越高,热阻越小;

2、高压缩比,保证能够填充更大的凹凸界面,增大接触面积;

3、耐高温,保证温度过高时能够长时间工作。

TIF导热硅胶片系列导热率从1.5~13W/mK,TIF800导热硅胶片具有5.0W/mK的导热系数,能够保证射频功放模块与整机盒体有足够的接触面积,尽可能降低接触热阻,同时能够模切定制,完全符合接触形状,使用方便。

网友:
射频功放的特点是功率高、发热量大

网友:
将射频功放模块安装到整机盒体上,整机盒体相当于散热器,功放模块将热量传导到整机盒体上。

网友:
热量在功放模块上堆积,导致功放模块温度急剧升高,影响射频功放模块的正常工作。

网友:
学习了,导热率从1.5~13W/mK 还得查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