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在mfrc522 射频模块中的SPI协议模式下的几个接口是什么意思啊... 如下图说...

楼主(2021-07-01):
请问下,在mfrc522 射频模块中的SPI协议模式下的几个接口是什么意思啊...
如下图说的,最近我买了个射频模块,在研究怎么使用它..资料中说是使用的SPI接口协议..就想知道这个表上说的接口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UAT的Rx.SPI的NSS端,I2C的SDA,这个模块支持三种通信模式是不

网友:
rc522上的spi可以直接与s3c2440的spi接口直接通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T的Rx.SPI的NSS端,I2C的SDA,这个模块支持三种通信模式是不

..,目前只是需要SPI协议的端口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
MFRC522              SPI
SDA                       NSS      这个NSS又是什么意思?
I2C                        0          这个0又是什么意思?
EA                         1           这个1代表什么意思啊?

网友:
I2C引脚和EA引脚用来选择要使用的接口,
如果使用SPI接口,I2C引脚接GND(=0),EA引脚接电源(=1),此时SDA引脚用作NSS功能(即SPI接口的从机选择引脚),
如果使用UART接口,I2C引脚接GND(=0),EA引脚接GND(=0),此时SDA引脚用作RX功能(即串口的接收引脚),
如果使用I2C接口,I2C引脚接电源(=1),EA引脚配合D1~D7,设置RC522的从机地址,此时SDA引脚用作SDA功能(即I2C的数据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