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做一个无线射频发射模块,传输距离要达到5km,请问各位高人,有没有合适的发...

楼主(2021-07-01):
我们要做一个无线射频发射模块,传输距离要达到5km,请问各位高人,有没有合适的发射模块?或者适于扩展射频功率的芯片

网友A:
5km? 那么高难度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5km? 那么高难度呀,

是的

网友:
大于1000米多的是,也有说能达到5000米,没实际用过。

网友:
5公里不难,看你要多高速率和多大功率,还有用什么频段。这几个重要的参数决定了你的距离。

网友:
不如直接用个带反射板的4单元阵列天线,增益提升12dB,瞬间提升距离4倍。
如果收发两端都用这种阵列天线,瞬间提升距离16倍。

网友:
你用什么频率 需要什么速率,,,, 没这些条件没人能给你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