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显示乱码,请大神指点

楼主(2021-07-01):
用洞洞焊的测试电路,LCD显示正常,然后焊在板子上,不是显示乱码了,要不就不显示。是不是LCD程序写的时序不对呢
PCB是烧录器5V升压12V,然后12V经7805降压给单片机供电,是不是有电磁干扰?洞洞板是直接烧录器供电。看PCB单片机引脚没有虚焊,排除焊接问题

  • void write_nibble_lcd(unsigned char Val) //使用的是4位数据传输
  • {
  •         LCDEN = 1;   //写入时序
  •         D0 = D1 = D2 = D3 = 0;
  •         if(Val & 0x01)
  •         D0 = 1;
  •         if(Val & 0x02)
  •         D1 = 1;
  •         if(Val & 0x04)
  •         D2 = 1;
  •         if(Val & 0x08)
  •         D3 = 1;
  •         LCDEN = 0;   //使能清零
  • }
  • void write_lcd(unsigned char Val) //发送一个字符
  • {
  •         write_nibble_lcd(Val >> 4);
  •         write_nibble_lcd(Val);
  •         delay_ms(1);
  • }
  • /******************************初始化LCD************************************/
  • void lcd_init(void)
  • {
  •                 LCDRS = 0;  //写入命令   0 选择发送命令    1 选择发送数据
  •                 write_nibble_lcd(0x03);
  •                 delay_ms(1);
  •                 write_nibble_lcd(0x02);
  •                 delay_ms(1);
  •                 write_lcd(0x28);    //在四位线下的初始化
  •                 write_lcd(0x06);    //光标右移,显示不移
  •                 write_lcd(0x0E);    //显示开,光标开,光标不闪烁
  •                 write_lcd(0x01);    //清屏
  • }
  • /*******************************写命令************************************/
  • void write_com(u8 com)
  • {
  •                 LCDRS = 0;
  •                 write_lcd(com);
  •           delay_ms(2);
  • }
  • /*******************************写数据***********************************/
  • void write_data(u8 date)
  • {
  •                 LCDRS = 1;  //写入数据   0 选择发送命令    1 选择发送数据
  •                 write_lcd(date);
  •           delay_ms(2);

网友A:
请问有LCD的接线图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LCD的接线图嘛

网友:
    加油,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