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ALTIUM如果要在板子上面开槽或者开孔,应该画在keepout层,还是mech1层呢

楼主(2021-07-01):
请教下altium如果要在板子上面开槽或者开孔,应该画在keepout层,还是mech1层呢

网友:
在Mechanical 1层放置

特别是金属化的孔或槽一定要在机械层

网友:
如果是简单的孔或者槽的形状,建议放置PAD。不建议在keepout或机械层画。。如果你非要选一层来画,那么要看你用机械层还是keepout层来当作你的外形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