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TIUM19怎么设置差分线的阻抗?

楼主(2021-07-01):
请问altium19怎么设置差分线的阻抗?

网友:
19怎么设置不是很清楚,但是 AD15是在Design下的Classes 右击差分类,Add Class  线宽和间距的设置,在规则里直接找到Differential Pairs Routing,选择差分类。楼主可以参考。

网友:
不知道19怎么设置

AD15是在Design下的Classes
右击差分类,Add Class

线宽和间距的设置,在规则里直接找到Differential Pairs Routing,选择差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