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的基材及分类知识

楼主(2021-07-01):
  PCB板的基材及分类知识

   用于 PCB的基材很多,主要有两大类:有机类和无机类。有机类基板是用增强材料如玻璃纤维布等制成,这类基板又称为覆铜箔层压板,无机类基板主要是陶瓷板和瓷釉包覆钢基板。下面就让深圳PCB厂家为你详解PCB板的基材及分类知识:

   PCB板根据制作基板的介质材料的刚柔不同,分为刚性电路板、柔性电路板和刚柔结合电路板。刚性电路板是指在不易弯曲的基材表面覆铜箔层压制而成的印制电路板;它要求平整,具有一定的机械强度,能够起到支撑作用。柔性电路板是指在柔性基材表面覆铜箔层压制成的印制电路板;它散热性好,超薄,既可弯曲、折叠、卷绕,又可在三维空间任意移动和伸缩。刚柔结合电路板是刚性板与柔性板结合起来的,主要用于刚性板和柔性板的电气连接处。

   PCB板根据覆铜箔的层数不同,分为单面板、双面板和多层板。单面板是指绝缘基板表面只有一面覆有导电图形的印制电路板。双面板是指绝缘基板的两面都覆有导电图形的印制电路板。多层板是指一层铜箔一层绝缘基板交替粘接而成的印制电路板,板层之间的电气互连通过焊盘、通孔、盲孔和埋孔等来现。大部分多层板都是4-8层的结构, 目前国际最高水平可以做到近100层。

   以上便是深圳PCB厂家为你详解的PCB板的基材及分类知识,希望对入行新手有所帮助。

网友:
PCB板根据制作基板的介质材料的刚柔不同,分为刚性电路板、柔性电路板和刚柔结合电路板。刚性电路板是指在不易弯曲的基材表面覆铜箔层压制而成的印制电路板;它要求平整,具有一定的机械强度,能够起到支撑作用。柔性电路板是指在柔性基材表面覆铜箔层压制成的印制电路板;它散热性好,超薄,既可弯曲、折叠、卷绕,又可在三维空间任意移动和伸缩。刚柔结合电路板是刚性板与柔性板结合起来的,主要用于刚性板和柔性板的电气连接处。

网友:
    常用的板材就是FR-4

网友:
    PCB板根据覆铜箔的层数不同,分为单面板、双面板和多层板。单面板是指绝缘基板表面只有一面覆有导电图形的印制电路板。双面板是指绝缘基板的两面都覆有导电图形的印制电路板。多层板是指一层铜箔一层绝缘基板交替粘接而成的印制电路板,板层之间的电气互连通过焊盘、通孔、盲孔和埋孔等来现。大部分多层板都是4-8层的结构, 目前国际最高水平可以做到近100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