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的输出电压可以等于输入电压吗?

楼主(2021-07-02):
LDO的输出电压可以等于输入电压吗?

网友:
线性稳压器输出电压不可能比输入电压高,总要低一些。
所谓LDO,已经是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网友:
要想用好LDO,需要了解LDO的几个关键指标,比如压差

网友:
不能说等于。现在部分ldo有个高级功能,在输入输出压差太低时,ldo变成了电子开关,类似一个导通的mos。此时的压降就是一个mos导通电阻压降,低负载时压降也就几十毫伏吧。具体的看看下面的这个描述

网友:
线性稳压器的原理可以理解为一个“可变电阻”,通过不断改变其阻值来为负载提供稳定的电压。有电阻就一定有压降,可见线性稳压器一定具有输入输出压差,LDO的意思不过是“低压差”而已。但再低也一定有,不可能为零,更不可能为负。

网友:
    不能,压差可以很小,现在可以做到100mv以下了

网友:
    得看规格书的Drop Out Voltage,一般做不到的

网友:
    一般都要低于输入电压的0.3V

网友:
    里面那个MOS管的内阻不是0.

网友:
    有电阻就一定有压降,可见线性稳压器一定具有输入输出压差,LDO的意思不过是“低压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