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画PCB时,怎样导入边框?

楼主(2021-07-02):
pads 画PCB时,怎样导入边框?

网友:
结构给你个CAD的板框,你导进去后就可以改层,改成board outline.就OK了

网友:
选择好层keep-out laye,直接用画导线的工具画就行,边框线宽度一般为0.254mm

网友:
1、先用CAD把你做的边框保存为.DXF格式的文件;

2、执行PADS File菜单里的Import;
3、选择.dxf文件却可。

网友:
    1.先导入结构图DXF文件
    2.看导入的板宽是不是闭合的图形还是一条条的线段,如果是线段就先选择所有线段然后右键选着关闭
3.选着关闭后的外宽,右键选着特性。然后把类型改成板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