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中,如何从原理图得到.cir文件

楼主(2021-07-02):
Pspice中,如何从原理图得到.cir文件

网友:
PSpcie是通过capture绘制原理图的,如果是需要网格文件,可以通过菜单pspice/Creat Netlist,生成,然后改后缀名。

如果是仿真参数都设置好了,并运行完仿真,pspice会自动生成.cir文件的,具体在你画原理图时建的文件夹下的的最后一级文件中找

网友:
.cir文件是编写程序的后缀名,用pspice A/D仿真。给原理图编写节点,按照pspice程序编写输入到A/D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
来看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