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修对PCB的危害有哪些?

楼主(2021-07-02):
返修对PCB的危害有哪些?

网友:
预热——成功返修的前提   诚然,PCB长时间地在高温(315-426℃)下加工会带来很多潜在的问题。热损坏,如焊盘和引线翘曲,基板脱层,生白斑或起泡,变色。板翘和被烧通常都会引起检验员注意。但是,正是因为不会“烧坏板”并不等于说“板未受损坏”。高温对PCB的“无形”损害甚至比上述所列问题更加严重。

网友:
无数次试验反复证明PCB及其元件能“通过”返工后的检验和试验,其衰减速度比正常PCB板高。这种基板内部翘曲和其电路元件衰减等“隐形”问题来自于不同材料不同的膨胀系数。显然,这些问题不会自我暴露,甚至在开始电路试验时也未被发现,但仍潜伏在PCB组件中。

网友:
尽管“返修”后看上去很好,但就象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手术成功了,可病人不幸死去”。 巨大热应力的产生原因,常温下(21℃)的PCB组件突然接触热源为约370℃的烙铁、去焊工具或热风头进行局部加热时,对电路板及其元器件有约349℃的温差变化, 产生”爆米花”现象。

网友:
PCB的基材,焊盘和线路受不了重复多次热冲击。会导致多层板分层,线路和基材分离,焊盘脱离等。

PCBA一站式加工 王工18710133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