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制造性设计(DFM)在PCB设计中的应用!

楼主(2021-07-02):
在可制造性设计(DFM)中,PCB设计布线工程师会很容易地忽略咋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的关键因素。但在后继流程,这些因素在制造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能成为不佳良率的根本原因。

  当涉及高速PCB设计,特别是高于20GHz时,若PCB设计和制造团队间缺乏沟通彼此产生错误的预设和解读,就可在制造过程中导致代价高昂的失败。以下列举了一些沟通出问题时的真实情况,并就如何避免此类问题给出了一些建议。

情景1:缩小焊盘尺寸以匹配线宽

  在此例,PCB设计师缩小了焊盘尺寸以匹配线宽。他虽没有三思而行,但这种作法完全可以接受。不幸的是,他缩小的太多了,以致成为一个违反IPC(国际电子工业连接协会)约定和制造规则的灾难。

  其结果是在制造过程中,出现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如图1所示的翘脱现象的发生。翘脱是发生在PCB焊装阶段的一种器件焊接缺陷,由回流过程中焊料的表面张力所引起。其现象是:器件的一端翘脱、凸起、支离于PCB的铜焊盘,类似一个突起的墓碑。

图1:翘脱

  这是因为导线与焊盘粗细一样,所以焊料流入导线,且在回流期间焊料有移动。其结果就造成焊垫大小的不匹配。加上其它DFM问题,使良率低于60%,远低于预期的90%。

  其它DFM问题有:

  * 批开放阻焊工艺造成的焊料短路

  * 使用热通孔造成焊料沿孔壁溢流

  * 两个焊盘之间阻焊不充分

  实际上,PCB设计者使线宽粗细等同焊盘大小的决定,着实无可厚非:在任何高速信号链路中,当信号路径的几何形状改变时,会发生阻抗不连续的情况,从而导致信号路径阻抗的改变。通过使用相同粗细的线径和焊盘,信号通路的几何形状不会改变,当导线接入分立元件的焊盘时,阻抗的不连续问题得以缓解。这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在实践中,当导线太细、焊盘太小时,仍采用两者相同的策略,则会产生翘脱等其它类似的制造性问题。

  具体地,在本例,扇出导线与焊盘尺寸相同。此处,采用一个BGA封装,其BGA焊盘以较粗的导线扇出。如果它不是一个非阻焊定义(NSMD)的焊盘,则焊料就将流入从那些特定焊盘扇出的导线,并会在BGA器件的下方造成焊盘大小不一致,并随后形成冷焊点(虚焊)或空隙,如图所示2。

图2:BGA内的空隙

情景2:射频滤波器问题

  本例,高速设计包含一个专用、三引脚SOP封装的射频滤波器。在SOP的引脚间没使用阻焊层,对这些引脚采用的是批开放处理,批开放阻焊工艺是定义阻焊层的一种方法,它约定不对一组管脚进行阻焊。其结果是一组管脚间彼此没有阻焊隔离。这可以是刻意达成的效果,也可能是PCB设计师犯的错。结果就是过滤器的三个管脚焊盘之间的焊锡短路。

  另外,在本例中,过孔与焊盘挨得过近。事实上,过孔的一半已与焊盘重叠。这仅发生在如果通孔的焊盘是在该器件的顶部,而不是在过孔中的情况。记住这个设计禁忌:过孔绝不要与器件的焊盘重叠。

  在本例中,过孔侵蚀了元件的焊盘,从而导致焊料漫溢过通孔,使元件翘脱、开路。有几个方法可以扇出此分立元件,以避免这种情况。着眼于面向制造的设计,最好的办法就是使过孔稍稍远离焊盘,且在焊盘和过孔间放置阻焊层。

  第二种方法对扇出并非理想。这里,过孔焊盘侵蚀了元件焊盘,而没有放在孔上。结果,当过孔被涂覆时,焊料浸溢过孔壁的可能性降低。有两种方法来解决此问题。第一种是把过孔直接放在焊盘顶部,并对其填充以非导电性填料。第二种方法是使过孔离焊盘再稍微远点,并在过孔和焊盘间放置阻焊层。

  就本具体的高速设计来说,采用了制造商推荐的焊盘模式。问题是,这些建议是针对小批量原型生成,而非批量生产的。焊盘模式是由CAD布局工具创建的,它通过给出器件轮廓以及可将器件管脚焊接其上的焊盘,以便可对PCB上的器件实施焊接,并将器件与PCB固接起来。

  但是,当在密度非常高的PCB上,使用大量零部件时,根据组装厂的建议对焊盘模式进行修改就变得极为重要。

  再有就是开孔尺寸问题。它必须在0.3mm以下,以便过孔可在回流工艺的刚一开始就被封闭。理想情况,最好是过孔由导电材料封闭,但这从未出现过。对于散热孔,0.3mm间距甚至更细是非常必要的措施,以防止焊料通过孔壁漫爬流溢。

  在我们的高速设计例子中,据我们测量,OEM用的过孔约15mil(1mil=0.0254mm)大小,但理想情况是应小于8mil.因为过孔尺寸不对,在生产时,因孔径过大,焊料沿孔壁漫爬溢出。这导致在该PCB设计中,对独立SOP封装产生吸抽作用,致使外设焊盘短路(图3)。

图3:因孔径过大,焊料沿孔壁爬溢流出。导致对独立SOP封装的吸抽作用,致使外设焊盘短路。

  在本高速设计中,两个焊盘间缺乏足够的阻焊层是第三个DFM问题。在此,焊盘挨得非常近。结果就是,阻焊层太薄,且在整个工艺流程中都脱离掉了。结果是,焊料呈毛刺状从一个焊盘流到另一个焊盘。后果就是,由于这条不期而至的编外毛刺,该分立元件的焊盘定义变得不一致均匀,如图4所示。处理结果是,将该器件的焊盘变大。

图4:阻焊毛刺。

  该设计的另一个焊盘问题是焊盘大小的不匹配,这次是在布局的电源部分。此设计使用了很小的0402(0.4mm×0.2mm)无源器件封装,在电源设计中,不推荐使用这么小的封装。在此,聪明的PCB布局工程师会选用0603厚膜贴片电阻(1608公制封装)、或0805厚膜贴片电阻(稍大的公制2012封装)。但更小就不合适了。

  这样谨慎作法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大多数电源布局在外层具有较大的铺铜。在采用了0402封装的本高速设计实例中,0402封装的一端直接连接到铺铜。另一端则只有一条导线和过孔。这样,在回流时,铜箔起着散热器的作用,从而在焊盘的一侧生成一个冷焊点(虚焊)。为了缓解此问题,最好是在焊盘与铜箔间建立热连接。但更好的方法是使用更大封装。

违反DFM的其它例子

  还有其它的布局失策,可以破坏对PCB实行有效的DFM原则的努力。不好的PCB布局可能会导致与焊盘定义、器件封装、层叠、材料选择、扇出、线宽和线间距等相关的制造和装配问题。例如,不好的焊盘定义可在装配时引致开路和短路;而若该器件封装库的物理尺寸不对的话,不准确的器件封装尺寸可导致不可制造性问题。

  就层叠而言,设计师必须确保正确的均匀层叠以规避翘曲问题。设计师还需要了解包括现场要求在内的对PCB材料的要求。同时,必须时刻关注扇出问题。若处理不当,则会发生侵损导线的酸腐或蚀刻“魔阱”。另外,若设计得不正确,线宽和线间距是可在不同工艺流程引发短路的其它问题。

  制造阶段的问题。在PCB设计和制造流程的此阶段,当少量化学物质(通常是酸)囤积在成锐角的PCB导线的锐角处时,其被称为“酸阱”,它会导致翘曲(图5)。当这种化学物未被清除干净时,即使在装配完成后,也会侵蚀导线;产品在现场使用时,可能使连接时通时断。即使残留的化学物很少,若导线很细的话,它甚至也会侵蚀掉整条导线;在布局阶段,这种侵蚀既可以早期发生在线宽阶段,也可能稍后出现在扇出阶段。

  重合和宽高比问题:当PCB有多层、且各层导线很细、线间距很窄时,很可能会引起过孔和焊盘的重合不良。制造过程中,焊盘和过孔间的这种重合问题可能导致多个短路,甚至完全损坏PCB。

图5:锐角走线,化学物得以藏身的 “酸阱”。

  宽高比问题发生在当PCB进入计算机辅助制造及生产厂家发现宽高比不对这一加工流程的早期阶段。在本例中,孔径极小而PCB相当厚。因此,生产厂家或面临重大困难或根本造不出这种PCB。

  铜和阻焊毛刺:如前所述,铜细毛刺的出现是因为PCB的外层是覆铜的。极细的单端铜导线毛刺可随时随地出现在PCB板上,在组装后形成短路。

  当焊盘和过孔间的阻焊不充分时,会出现阻焊毛刺。有若干原因造成这样现象,包括不正确的布局、不正确的焊盘定义、将暴露的过孔太过靠近元件焊盘等。

在布局的关键阶段,步步为营、层层推进

  80%的PCB布局错误是由不正确的零件几何形状或生成的物理焊盘、不好的孔定义、通孔和表贴元件间的间距不足、缺乏对关键部件的返修能力等原因造成的。

  其结果是,PCB布局设计工程师必须小心翼翼地通过工艺流程的各个阶段,以规避诸如此类的制造和装配问题。例如,需要返修的BGA可能被放置得彼此过于靠近。这样返工就无法完成。此外,过孔或焊盘可能太靠近PCB的边缘,这可能会导致过孔在布线时被切掉。

  再就是放置在PCB上的基准点,它为每一装配步骤提供公共测量点。它们允许PCB组件系统来精确对位电路图案。基准点用来正确对齐SMT(表面贴装技术)焊接用摄像头,在PCB组装过程器件的取放阶段、摄像头用于识别及帮助将SMT器件放置在各自位置。一般情况,这些摄像头的定位公差为+/-1mil。

  若没有基准标记点以允许SMT用摄像头正确对齐,则因器件取放摄像头与PCB之间无法对准,通常会产生翘脱。对管脚间距很窄的元件,PCB设计师需要确保在这些器件周边,安放额外基准,以对SMT相机提供进一步帮助。

  如前所述,对提升BGA焊接效率,增加其焊盘间距是必要的。在使用BGA时,若PCB材料选择不当,则因PCB和BGA间热膨胀系数的失配还会引发其它问题。如果热膨胀系数不匹配,焊点疲劳可导致BGA焊盘开路。此外,使用BGA时,对称的PCB堆叠至关重要。否则,会发生焊点疲劳和PCB翘曲。

  就BGA来说,采用焊盘内过孔是PCB布局设计师必须小心应对的另一个问题。焊盘内过孔广为流行,尤其是对0.75mm以下更细间距的BGA来说。与狗骨式扇出相比,焊盘内过孔提高了密度、允许使用更细间距的封装。此外,去耦电容可以直接跨接BGA另一侧的通孔,从而降低了固有感抗。

  但采用焊盘内过孔有利有弊。当采用焊盘内过孔时,是用导电性和非导电材料来填充过孔,然后镀覆。如果制造厂家不熟悉该工艺,可能会出现一系列问题。特别是,会有能给组装过程造成破坏的水气淤积的风险。当水气被淤积了,回流时,过孔和焊盘可能爆裂、可能形成凹陷,它们都可以毁坏BGA焊盘。避免大量膨胀或收缩的一种流行方法,是使用可降低水气滞留的不导电的过孔填料。

网友:
在可制造性设计(DFM)中,PCB设计布线工程师会很容易地忽略咋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的关键因素。但在后继流程,这些因素在制造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能成为不佳良率的根本原因。

网友:
在实践中,当导线太细、焊盘太小时,仍采用两者相同的策略,则会产生翘脱等其它类似的制造性问题。

网友:
避免大量膨胀或收缩的一种流行方法,是使用可降低水气滞留的不导电的过孔填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