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出问题的原因,第一次用,不知道原因在哪里,请大神指点

楼主(2021-07-02):
    最近在生产过程中,有个IC经常会出问题,一个3路的DCDC,么有输出电压,芯片型号是A4003C,
询问了供应商,说是静电引起的,有点晕,这个季节哪有什么很强的静电呢?请问下社区的高手们,还有其
他的什么原因引起的吗?用的是A4003C。

网友:
    这个肯定是电路的问题,没有图不好分析

网友A:
    这个电路你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你参考一下

    这个参考电路比较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你参考一下

    我也正好需要,这几个电容滤波的典型值比较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