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直线和半圆弧绘制成闭合的line

楼主(2021-07-02):
根据导入进来的dxf绘制outline框。选用compose shape,将dxf层的板框结构绘制成闭合型的板框outline。这时是闭合的shape。但是为了便于编辑板框,想将板框弄成闭合的line。

这时再用decompose shape,shape的闭合板框就变成一段一段的line。
发现此时用drafting-fillet radius填0时。上图的半圆弧跟直线无法闭合。

想请教下,怎么才能将直线和半圆弧成闭合,将整个板框成一个闭合的line属性的闭合板框呢?

网友A:
这种操作用skill方便点,EDA365 Skill里面有个“将SHAPE轮廓转换成线段”的功能可以试试!

网友B:
    再用compose shape合并到outline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操作用skill方便点,EDA365 Skill里面有个“将SHAPE轮廓转换成线段”的功能可以试试!

    这个skill,最后变成的还是一段段的line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skill,最后变成的还是一段段的line

发上来我帮你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用compose shape合并到outline层

杜老师,就是这个小圆弧不知怎么跟线段闭合成一个完整的line。用compose shape 到outline层,最后还是成了shape。难道把那个弧删了 单独画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上来我帮你变

好,那您帮我看看哈,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那您帮我看看哈,谢谢!

    outline里面有一些线段重合了,你把重合的线段删掉试试!附件的outline的线段给你闭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utline里面有一些线段重合了,你把重合的线段删掉试试!附件的outline的线段给你闭合了!

┭┮﹏┭┮这个问题困扰蛮久的了。如上截图,我还是没有找到方法将这个半圆弧跟直线闭合成一个line。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把里面重合的删了,还是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