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地网络之间的GND过孔不能全连接;如何在不移动过孔,通过设置使其正常全连接;

楼主(2021-07-02):
两块地网络之间的GND过孔不能全连接;如何在不移动过孔,通过设置使其正常全连接;各动态铜箔过孔连接方式都是全连接;把相同网络安全间距设置成0.01、也还是没能全部覆盖;新手摸索中,望各位大佬多多给与意见

FPC,

网友A:
    针对下面的动态铜箔右键选择update shpae试试
或是把下面的铜箔铺到盖过via

网友B:
    有可能那五顆VIA是沒有GND NET屬性的.

楼主:
    update shape 后还是一样,覆盖过孔的一般是可以不显示避让,就是不知道为啥会出现这种状态,有没办法通过设置来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针对下面的动态铜箔右键选择update shpae试试
或是把下面的铜箔铺到盖过via

    update shape 后还是一样,覆盖过孔的一般是可以不显示避让,就是不知道为啥会出现这种状态,有没办法通过设置来改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update shape 后还是一样,覆盖过孔的一般是可以不显示避让,就是不知道为啥会出现这种状态,有没办法通过 ...

有可能那五顆VIA是沒有GND NET屬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那五顆VIA是沒有GND NET屬性的.

有属性  背面还铺了完整的一层GND,连接显示是OK 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属性  背面还铺了完整的一层GND,连接显示是OK 的

    分享檔案幫看看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享檔案幫看看囉

      以上传,大神们都可以看下如何不修改铜箔,不移动过孔,然后能正常显示连接;   正常修改这些位置是可以连接;排线发出去之后检查 突然还是能找到没接上的;怎么防范于未然 就不知道啦。。。。

网友:
    選那塊SHAPE按右鍵→選Parameters→點Thermal relief connects→Thru pins:那個選項下拉選擇Full contact 再試試看是否全部覆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上传,大神们都可以看下如何不修改铜箔,不移动过孔,然后能正常显示连接;   正常修改这些位置是可 ...

    選那塊SHAPE按右鍵→選Parameters→點Thermal relief connects→Thru pins:那個選項下拉選擇Full contact 再試試看是否全部覆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選那塊SHAPE按右鍵→選Parameters→點Thermal relief connects→Thru pins:那個選項下拉選擇Full contac ...

还是一样   这个应该是默认了相同网络的安全间距,就算设置为0,铜箔还是会以0间距来避让,不会完全覆盖到另一块地铜皮上,不知道有没啥子设置方法; 虽然没问题,看着避让的位置老别扭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一样   这个应该是默认了相同网络的安全间距,就算设置为0,铜箔还是会以0间距来避让,不会完全覆盖 ...

奇怪了~~我試過是可以完全覆蓋耶??

网友C:
    BL4015-ABL4015-A

楼主:
引用 网友C:
BL4015-ABL4015-A

    这是啥子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啥子意思?

没事,只是回复东西粘贴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