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R1的作用是将运放输入端电位拉高吗?为什么?

楼主(2021-07-02):
    该电路为有源带通滤波器,电阻R1的作用是将运放输入端电位拉高吗,为什么要这样做?

网友A:
    不应该拉到一半的电源电压么?为啥拉到电源?

网友:
    那运放不是用双电源,只用单电源,所以要拉高中心静态电压位置,防信号失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拉到一半的电源电压么?为啥拉到电源?

你这是没有注意R2啊,由R2和R1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