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恒压驱动ic芯片H6109B 带EN脚 低功耗100uA

楼主(2021-07-02):
    H6109B是一种内置100V耐压MOS,支持输 入高达85V的高压降压开关控制器,可以向负载 提供2A的连续电流。
    H6109B支持输出恒定电压,可以通过调节VFB采样电阻来设置输出电压,同时支持最大电流限制,可以通过修改CS 采样电阻来设置电流最大值。典型开关频率为 125KHz,可以确保良好的输出动态响应。在轻 型负载下,H6109B将进入PWM+PFM模式,以 获得较高的转换效率。
    H6109B集成软启动,可大幅度减弱输入打火时产生浪涌对芯片的损坏,同时集成热保护、 输出短路保护、逐周期电流限制,提供可靠的容错操作。
    H6109B集成了输入线路电压补偿和 高带宽环路,以满足5%的输出电压精度。 H6109B支持低输出电压应用,低可带到3V。
    H6109B采用ESOP-8封装,芯片底部设计有 功率散热焊盘,连接芯片的VIN输入端及内置 MOS漏极,可以有效的帮助芯片加大散热。

产品优势:
    内置100V高压MOS
    宽压8V-85V输入范围
支持输出电压可调至3-30V
    支持输出2A电流负载
转换效率最高可达93%
    输出电压精度±5%
    带软启动功能(SS)
    带过流保护功能(OCP)
带过热保护功能(OTP)
带输出短路保护功能(SCP)

    典型应用领域:
    汽车充电器、电池充电器、恒压电源、GPS定位器、BMS、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电池车手机充电、扭车、卡车、电动汽车变流器、车载仪表

网友:
    保护输出动态响应

网友:
    输出3--30V可调比较好,我们需要3组电源,这样就可以用同一个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