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B888 TTL信号问题

楼主(2021-07-02):
    请问各位大神  RGB888 (ttl)数字信号需要做等长吗?等长误差为多少  需要做阻抗吗 阻抗是多少呀

网友:
    单端50ohm,等长±150mil 就很稳了。

楼主:
    顶顶 ,我看之前有人说 得10mil  有实践过没问题的大神嘛

网友:
    500mil没问题

网友:
    这完全是看你使用的芯片内部要求决定。一般不用。但是,如果传输的数据量大的话比如4K@60FPS,可以考虑等长. 没听过要做阻抗,若有要求,像这种单线一般是5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