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电源有带电池吗?

楼主(2021-07-02):
台式机电源有带电池吗?

网友:
这个要具体看台式机的类型了,普通家用台式机电源都不带所谓的电池,只要断电那没电了,但是如果是服务器的电源一般很多都是UPS不间断电源,这类电源会有备用的电池,断电后还可以保持一段的时间供电,不过基本上普通用户是用不到的

网友:
这个要具体看台式机的类型了,普通家用台式机电源都不带所谓的电池,只要断电那没电了,但是如果是服务器的电源一般很多都是UPS不间断电源,这类电源会有备用的电池,断电后还可以保持一段的时间供电,不过基本上普通用户是用不到的.

网友:
式机电源是不带电池的,里面是没有存储及记忆单元的,不需要断电记忆任何资料的,所以不需要加装电池。台式机电源就是普通的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