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怎么开始学

楼主(2021-07-02):
FPGA怎么开始学?

网友:
语言都是工具,都是其次,重要的是先把数字电路搞明白,FPGA就是个可编程的数字电路,数字电路明白了后边也是轻车熟路了

网友:
最好先看书,熟悉一下语法。其实跟C语言差不多,看个一周就可以简单编写小程序,例如:时钟分频、计数器、状态机什么的。可能的话,就买块开发板,在上面跑些程序。

网友:
FPGA仿真也是蛮要知识,你得学会写testbench、仿真工具、查看波形、debug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