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波形颜色与粗细的设置

楼主(2021-07-02):
最近在用Pspice仿真时发现一个问题,仿真出来的波形太细看不太清,然后颜色太单一不易区分,请问如何对仿真波形的颜色与粗细进行设置呢?

网友:
先点选想要改变的那个波形,然后右键,选择properties项,可以改变颜色与粗细等。

网友:
pspice a/d中的背景都是黑色的,这是改变不了的。

但是在拷贝时,它允许改变背景颜色。具体的设置方法如下:
1、在pspice a/d下拉菜单中,选中copy to clipboard.

2、在copy to clipboard中,有个foreground选项,选中change white to black,这样,背景就反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