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怎样对pcba快速准确制作首件

楼主(2021-07-02):
smt怎样对pcba快速准确制作首件

网友:
    就照常做呀,调试,首件做出来没问题才能批量贴

网友:
    编好程序,上料完成,并检查之后,用双面胶板,先打一块 两块,然后根据偏移调整程序。

网友:
    smt是表面贴装,使用的机器为自动贴片机

    pcba可理解为成品线路板,也就线路板上的工序都完成了后才能算pcba

pcba=printedcirruitboard+assembly
    也就是说pcb空板经过smt上件,再经过dip插件的整个制程,简称pcba

    两者完全不一样,pcba一般由人工组装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