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M 和DFMEA 的关系

楼主(2021-07-02):
DFM 和DFMEA 的关系

网友:
通常来说DFM是在产品设计时为产品制造工艺做完整的的考虑,避免因产品的设计造成制程难度大,影响良率/报废率/产量等,所以一般说DFM与PFMEA(即制程失效模式分析)有密切的关系,DFM做不好会造成PFMEA中风险点多,控制难度大,而不是对DFMEA

网友:
DFM是可制造性设计,DFMEA是设计失效模式和后果分析。都是对设计的控制,只不过侧重点有区别吧。前者偏重于产品的工艺和制程的可行性,后者偏重于设计本身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