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蛇形走线

楼主(2021-07-02):
在用pads走差分信号线时,会遇到长短不一的情况,这时候要选择根据最长的差分线来对其余差分线做蛇形走线,以控制所有的差分线基本等长。蛇形走线如何控制长度呢?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你画蛇形线的时候底下会显示长度呀

网友:
    需要把等长的建立等长的组,然后下面电子框选择网络长度,并显示当前。就可以看到

网友:
    等长建立,网络选择,打开显示

网友:
    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