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个一个硬件能检测摄影头的存在可以不

楼主(2021-07-02):
我想做个一个硬件能检测摄影头的存在可以不。有没有这样的

网友A:
    你想利用摄像头的什么特征去检测呢?但就摄像功能而言,是被动设备。如果你想从其wifi传输特征或红外补光特征着手的话,就有可能检测不到某些没有这类特征的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利用摄像头的什么特征去检测呢?但就摄像功能而言,是被动设备。如果你想从其wifi传输特征或红外补光特 ...

我也不知道  有没有什么手段可以检测 摄像头发射的光线

网友:
    帮顶!摄像头发射的光线?带补光的摄像头吗?

网友:
    看输出信号是模拟还是数字,检测行场同步或burst等特征

网友:
    问题没有描述清楚  电路中肯定有信号可以检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  有没有什么手段可以检测 摄像头发射的光线

    摄像头本身不发射光线,如果你指的是系统配套的红外夜视补光灯的话,那个一般是850nm或940nm波长的红外LED灯,其实你用一般手机的摄像头就能看到这种红外点光源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