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接触不良

楼主(2021-07-02):
我们是从事汽车方面产品,最近我们副仪表板有usb模块接口,当把USB插上是经常,USB不能读取数据,然后重新插拔有可以了,有的要重新插拔几次,请问老师这种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谢谢老师

网友:
当出现你说的接触不良时,用万用表或示波器量一下USB模块上的VBUS,D+,D-引脚,看看各引脚的电平是否正常。先排除硬件的接触不良。

楼主:
您好,这个方法我先试试,为啥重新插拔有好了呢,老师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这个方法我先试试,为啥重新插拔有好了呢,老师

请老师指点指点,谢谢老师

网友:
有可能是松动,如果usb接口是那种全贴片类型的可能性就很大

网友:
    也有可能是系统问题,看看每次插拔前后USB设备号会不会跳变

楼主:
    您好这个系统问题是指哪方面,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