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DR3如果不正常工作,硬件上怎么调试?

楼主(2021-07-03):
DDR3好像没法用示波器看信号哎?
都是BGA测都没法测,怎么办?

网友:
怎么个不正常呢。如果是cpu的ddr的话,一般是自带测试工具,bootloader能起来的话,通过串口打印是可以通过软件测试的。

网友:
    如果初始化能成功的话可以跑DDR压力测试,网上有开源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