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仿真传输线的串扰

楼主(2021-07-03):
    请问在仿真传输线的串扰时,我看结果只是两根线之间的串扰值,如果一根传输线是在两根线的中间,那总的串扰不是应该考虑两根线对其串扰的叠加吗,请问如何在波形里面体现出来。

网友:
    这个问题咋感觉这么绕口呢

网友A:
    你可以搭一个3线模型仿一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搭一个3线模型仿一下看

    请问下S11、S12和串扰是不是不同的端口阻抗时仿真得出的结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下S11、S12和串扰是不是不同的端口阻抗时仿真得出的结果?

比如说在端口取50欧姆时的S11和S12比100欧姆时的更好(大的会差个12dB),但是串扰比100欧姆时要差点(有时候会差10dB左右),仿真报告不知道该以哪个为准,所以才提出这个猜想。

网友:
    你可以把多根线的两端都加上实际功作中的端阻抗,然后再仿两个线的串扰就行了,PCB的仿真会把周边的线都考虑在内。只是不加端阻抗,结果会有点偏差,但其实影响也不大。做出S参数,再做信号仿真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