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布局完成以后飞线依然存在

楼主(2021-07-04):
目前尝试的方法都不能消除这个现象
不知道有没有人碰到类似的情况?

网友:
那就手动补一下吧

网友A:
颜色控制里面,关闭ordered all

网友:
可以取消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颜色控制里面,关闭ordered all

谢谢
帖子要符合长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