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开关下的背景灯自动关闭可行性?

楼主(2021-07-05):
请教一个小问题,设计一个按键:下面有LED发光二极管。功能需求:希望按键触发后,LED灯亮; 延迟一段10秒钟,后熄灭。这种思路可行吗?感谢。

网友:
可以加一个单片机,检测按键动作,检测到按键后驱动LED,延时后关闭。

如果不想用单片机,可以用单稳态电路,通过RC设置延时时间。

网友:
单就此功能,使用单稳态电路是最直接的实现办法。不过要是做产品,则要综合分析,需根据系统资源来灵活决定。

网友:
可以加一个单片机,检测按键动作,检测到按键后驱动LED,延时后关闭。

网友:
见过那个声控的电灯吗???一个三极管加几个电容电阻,

网友:
NE555就能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