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的customize个性化设置如何导出文件用于备份?

楼主(2021-07-05):
altium的customize个性化设置如何导出文件用于备份?

网友:
个性化设置估计会丢失

都用相同版本打开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
是备份PCB的规则还是软件的设置?PCB的规则是保存在PCB文件中,软件设置在注册表和用户文件夹下

网友:
软件设置需要这样查找:

AD在安装时,会生成一个UID,这个UID是保存在 AD软件的system/PrefFolder.ini中,在[Preference Location]中的Application下。所有的设置都会保存在与UID相关的路径中,所以可以安装多个AD而不互相冲突。

然后在用户目录中,通常是 c:\users\用户名\AppData\Roaming\Altium\(其中用户名是你windows系统登录时的名称),查看是否存在上面UID的目录,这里面保存了一部分用户设置。

另外就是注册表,在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Altium\中,UID下保存了很多软件相关的设置,需要导出来。

还有一些目录保存了其它一些公共文件,可以不用管。基本各版本的AD都是这样保存的。

网友:
这个估计很难搞定,因为涉及到了注册表,不太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