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怎样把PCB整体元件,走线,过孔,板框

楼主(2021-07-05):
pads中怎样把PCB整体元件,走线,过孔,板框

网友:
可以采用极坐标方式放置元件。

具体做法:
1、在Lauout中选择 工具——选项(Tools/Options)。

2、选择 栅格(Grids)表格,再选择最下面的 极坐标方式移动设置(Radial Move Setup) 按钮,打开一个对话框,设置好相应的参数。

3、在放置元器件之前,从工具条(Toolnar)中选择 极坐标方式移动(Radial Move )图标,就可以再相应位置按圆形排布了。

首先计算每圈准备放置多少个LED, 计算出每个LED之间的夹角(比如一圈20个就是360/20=18度),按"O" - "P", 修改中下部的“旋转步骤”(其实就是“旋转步进角度”)为18。 然后在TopOvery上按那一圈半径画辅助圆。最后把LED拖到圆上,调整好角度就行。

网友:
1.在 pads layout 下打开 pads 文件,

2.file / library…---》create new lib…---》建立一个自己的pcb decal 库,

3.将 pcb 缩小到可以全部显示 pcb layout ,
5.再按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 save to libary...",

4.按右键,选择 "select components",再框选整个 pcb layout,所有零件被选中,
8.按 ok 就可以将此 pcb layout 中的所有零件的 pcb decal 存入自己的封装库。

6."part type " 及 "decal " 皆选择 “ select all",
7.将下面的目录选择为首先建立的自己的pcb decal 库,

网友:
    要求不明,是选择移动还是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