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的时间调整

楼主(2021-07-05):
最近在做一个单相功率因数校正的仿真,软件是Pspice,在瞬时仿真时我需要截取中间一段时间进行放大观察,请问如何做!!谢谢!

网友:
直接用放大镜工具。或在仿真界面选择坐标参数修改,里面修改x周时间即可

网友:
pspice a/d中的背景都是黑色的,这是改变不了的。

但是在拷贝时,它允许改变背景颜色。具体的设置方法如下:
1、在pspice a/d下拉菜单中,选中copy to clipboard.

2、在copy to clipboard中,有个foreground选项,选中change white to black,这样,背景就反色了。

网友:
放大镜工具就可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