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請教關於PCB鋪銅問題

楼主(2021-07-05):
    近期看過多層鋪銅後發現設計有不同的地方,在多層設計中,大多鋪銅會落在電源層或地層上,反而比較不會像說在訊號層做大面積地鋪銅,以我理解應該是怕地波動而盡量讓訊號層乾淨一點,是我理解有問題 還是各位有其他見解,歡迎討論, 謝謝

网友:
    谁告诉你信号层不会铺的?  如果你信号层的残铜率很低。 板厂还会给你加上去

网友:
    信号层做大面积铺地我个人认为也是可以的(减少信号间串扰,加强屏蔽和散热),不过要注意一些问题:1,避免影响模拟电路的电流回路设计;2,大面积铺铜要注意多点接地,过孔数量要保证;3,因为信号层走线多,铺铜容易产生碎铜或stub天线,要人工仔细检查去除(我觉得这是有些人选择不铺铜的重要原因);4,大面积铺铜有可能会引起过炉时铜皮起翘或起泡,有些情况下会选择不用实心铜而是网格铜。

网友:
    楼主,你的看法可能是源于你刚好看到几个板子是这个样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