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射频的大佬,求教一下这个5004L 5.8G功放~

楼主(2021-07-05):
  有没有大佬捞我一下... 在做这个5004L的射频功放,有点整不明白了。
   首先,他这个5004L说是32db Gain(32db增益)
   当输出26dbm(400mw)的时候,输入功率为600mw?

    第一个问题,输入功率600mw 5V也就是 3W 输出功率只有400mw? 不是说线性放大模块在1db压缩点以前效率都有至少30%么? 是这个模块太老了吗? 有没有比较好点的5G功放模块推荐?
  第二个问题,1db压缩点 最小在30dbm 最大在34dbm,我输入一个16dbm(39mw)的5.7G射频信号能不能把他推饱和??推饱和以后EVM会有显著的增加吗??
   第三个问题,他的增益是32db Gain 也就是说我输入最大2dbm的射频信号的时候就可以推到这个模块的极限了么??

(附带5004L 功放的芯片手册,大佬来捞我一下吧!哭瞎....)

网友:
为您的帮助提供出色的回报!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A:
1.哪个地方说输入功率600mW了?人家明明写着600mA,指的是工作电流。
2.16dBm的输入信号,输出肯定已经压缩了。EVM的情况,在仪器上看。可以肯定的说,EVM肯定变差了。
3.数据手册上写了,增益的典型值是32dB。所以你希望该功放输出32dBm,那么你至少要给0dBm的输入。你输入给的越大,输出会越大,只不过当输出超过34dBm时,增益就开始变小了,即增益被压缩。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哪个地方说输入功率600mW了?人家明明写着600mA,指的是工作电流。
2.16dBm的输入信号,输出肯定已经压 ...

   抱歉是600MA... 描述错了,但是我后面计算是对的   0.6AX5V=3W
   关于1dbm压缩点的问题,昨天询问了几个搞射频的群友已经解决了,谢谢您的回复~

    5004L输入信号2dbm 即可推到饱和。EVM会有显著的变化。

楼主:
更新下,希望对后面的人有帮助,
实际上5004在输入 大概1.8dbm的时候就已经完全饱和了,测试了多个样品,1db压缩点稍微有点区别 从1.0-1.8不等,饱和以后EVM显著增加,建议在线性放大区间内使用。也就是说输入信号在0dbm以内比较合适。
单独作为功放使用的时候效果不佳,原因未知,测试了不同的组合以后都不好,现在更换5023以后效果反而好了很多,具体原因没有深究,5023已经可以满足要求了。

网友:
射频算法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