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控制/流程管理的含义?

楼主(2021-07-05):
流程控制/流程管理的含义?

网友:
企业流程管理的目的是帮助企业管理和优化企业的业务流程,并从优化的业务流

流程管理的核心是流程,流程是任何企业运作的基础,企业所有的业务都是需要流程来驱动,就像人体的血脉流程把相关的信息数据根据一定的条件从一个人(部门)输送到其他人员(部门)得到相应的结果以后再返回到相关的人(或部门)。一个企业重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客户,不同的人员和不同的供应商都是靠流程来进行协同运作,流程在流转过程可能会带着相应的数据:文档/产品/财务数据/项目/任务/人员/客户等信息进行流转,如果流转不畅一定会导致这个企业运作不畅。

一般认为,流程管理(process management),是一种以规范化的构造端到端的卓越业务流程为中心,以持续的提高组织业务绩效为目的的系统化方法。它应该是一个操作性的定位描述,指的是流程分析、流程定义与重定义、资源分配、时间安排、流程质量与效率测评、流程优化等。因为流程管理是为了客户需求而设计的,因而这种流程会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而需要被优化。

网友:
流程控制主要是指在流程草果过程中对各种资源的控制,达到成本最小化的目的。控制的方面为资金、时间、人力等。达到流程快速、简单、便宜的目的。

网友:
流程管理-把工作内容按先后顺序进行描述,便于员工按顺序操作。

流程控制-根据流程管理过程制定详细的控制文件,便于员工准确操作

网友:
控制流程(也称为流程控制)是计算机运算领域的用语,意指在程序运行时,个别的指令(或是陈述、子程序)运行或求值的顺序。不论是在声明式编程语言或是函数编程语言中,都有类似的概念。在声明式的编程语言中,流程控制指令是指会改变程序运行顺序的指令,可能是运行不同位置的指令,或是在二段(或多段)程序中选择一个运行。

流程管理,是一种以规范化的构造端到端的卓越业务流程为中心,以持续的提高组织业务绩效为目的的系统化方法,常见商业管理教育如EMBA、MBA等均对“流程管理”有所介绍,有时也被称为BPM业务流程管理。它应该是一个操作性的定位描述,指的是流程分析、流程定义与重定义、资源分配、时间安排、流程质量与效率测评、流程优化等。因为流程管理是为了客户需求而设计的,因而这种流程会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而需要被优化。